开机不跑码直接50,求解

楼主(2009-07-27):
M25GT2-G开机不跑码直接50,一般50是SMOS问题,只是这次C1,C2,都没跑就直接50,无奈中...求解

网友:
应该是BGA虚焊  用手压下BUA 看有无反应   没有的话 直接有风枪吹BGA  应该OK

网友:
补焊BGA无效,重做BGA问题解决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

网友:
好多经验学习一下。。。

暮春蚂蚱 -2 技术性论坛,请不要灌水!

网友:
跑50一般都是北桥虚焊。开机的时候压下桥。能过桥的问题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