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LXH-P15L4液晶偏色

楼主(2009-07-27):
求助 !联想LXH-P15L4(飞利浦代工的)液晶偏色,菜单显示乱码,查了本坛的记录,看到有好多高手,但是我是新手啊,还请各位高人指教: 如何刷新存储器数据,请高手详细告知具体操作方法和步骤,本人新手,谢谢了

网友:
怎么刷写显示器的ROM资料.就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了.

网友:
没有编程器,直接用电脑不可以写吗?要用编程器得用什么样的?大约多少钱(早就想玩编程了,一直没借口买:),

网友:
怎么刷写显示器的ROM资料.就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了.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脑不可以写吗?要使用编程器得用什么样的(推荐个,自己早就想学玩编程了,正好有借口买一个:)。
给位谁还有别的好办法解决没 麻烦指点

网友:
怎么刷写显示器的ROM资料.就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了.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到 我自己的回复?

网友:
有没有不用编程器用电脑的办法? 要使用编程器一般大家都用什么样的?麻烦给推荐一款,我早就想玩编程了,苦于没有合适的机器,自己也是一窍不通,高手不怕麻烦的给指导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走过路过的朋友,麻烦给指点一二吧,或有合适的教程和大家的经验介绍麻烦给个链接都可以。

网友:
MCU的数据我有,刷了就行了

网友:
MCU的数据我有,刷了就行了
引用 网友B:

谢谢 能指教下怎么刷机么?

网友:
把芯片拿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哦 原来这样啊 明天拆下来 找人去刷去 谢谢天涯浪子

网友:
我刷了LXH-P15L4开不了机?刷了好几个都是这样,刷回它原来的就OK 可以开机,可问题还是一样,和楼主的问题一样的偏红乱码

网友(2009-09-01):
试下能不能进工厂模式, 如果可以的话,恢复初厂设置,这种故障也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0-02-05):
不知道这个能用不?下来试试吧,不知道好不好用都要谢谢武汉天涯浪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