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 问题

楼主(2009-07-27):
我刚来,超级菜 想问各位大师一下:测量各个测试点电压时 一头要接的接地点 在主板哪个位置,是不是所有的接地都通用啊
测试点
主板

网友:
是,就是上螺丝那里等,只要接地了就行!!1

网友:
主板的螺丝孔或打印机。COM 口的螺丝孔
USB和PS2键盘鼠标 外壳金属壳

网友:
一般是接螺丝孔
和大面积接地金属的地方

网友:
点在PS/2 或USB的外壳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