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945-s3 南桥发巨热

楼主(2009-07-27):
技嘉 945-s3 能亮机,跑到十分钟就会死机,南桥十多秒就会发巨热,这样能不能证明是南桥的问题,还是要怎么分析?请各位高人指点!
技嘉

网友:
看看那些小电容是不是滤波不良了,还有所有南桥供电,不过南桥供电很多来路也很多!!!

网友:
要看电压是否正常 1.5 3VSB等 量下USB信号

网友:
供电正常的前提下量下USB信号对地阻止,考虑下是否虚焊。

网友:
加焊下南桥应该会好,,我遇见过

网友:
楼主应该先考虑下散热问题!

网友:
如果太麻烦的话那就加个风扇试下咯!

网友:
小龙大
请教量USB的原因是什么?多谢啦

网友:
临沧娃娃
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无穷大,南桥虚焊。如果偏小或短路基本上南桥挂掉了。

网友:
你先看看南桥周围供电的场管,或1117 1084 是否有发热的,
在打所有USB接口的数据线,看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南桥损坏!

网友:
看看网卡有没有总是

网友:
看哈北桥供电块子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