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M3 不开机

楼主(2009-07-27):
一块649-M3板子开机针无电压,强行开机能进系统
上电自动开机跑26 断电
不上内存跑C1断电
请求帮助
不开机

网友:
应该跑排针线 应该是有3V电平的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跑下开机针到哪的,IO 或南桥。。。从开机针没电压下手。。

网友:
谢谢帮助.只会找毛病 ,不会跑线路,问题依旧

网友:
你板上的I/O是不是8712的啊!而且你那板是自动通电是吧!触发排针那电压不足是吗?是那样的话你先量下3VSB阻值,正常就杀I/O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