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一例联想旭日410MCPU无电压

楼主(2009-07-27):
成功修复一例联想旭日410MCPU无电压,本人不才,前些日遇到过一台,狂修无果便放弃了,今日又遇一台,方知是其通病,再因此板客户也说过,无进水无摔过,我拆时也发现确时没动过的地方,
今日又是这种 机器,所以 我想一定要搞个明白,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修机的思路与过程.希望对初 学者有点帮助,小弟不才,那里说错了,还请高手指正 ,
1拆裸板目测没有在其它维修店 修过
2然后 接移压电源,按开机,.电流到0.26便掉下来了,开机瞬间测各供电电感电压,发现CPU电感无电压,
3看来电压没起来,在这CPU供电芯片这块,此板的CPU供电芯片是MAX8771

4先测它 的工作条件,19角VCC 25角VDD 都正常,有供电,
5然后开机瞬间测它的控制信号,38角SHDN 无3.3V 实际测量只有0.86V
明显SHDN被拉低了,导制CPU无电压,当时我也这样想,(哈哈)
6跑CPU SHDN线路,看它跟那些元器件相连,
7测一下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此板的,系统待机芯片及其它的供电芯片的PG好信号,都与CPU控制信号相连,与其相连的还有IO 此板用的是PC87541
8兄弟不才,因有料板所以把IO先换了,结果故障依旧
9不得让我重新审视这块板,上基地下图纸,结果发现,MAX8771控制信号线路有两个电阻,在我原先跑电路时却没有找到,它 们便是上 图的,PR172  和PR173
10因本机故障就是CPUSHDN 被拉低,而控制信号又是通过PR172 PR173 才到8771芯片的,所以我先把PR172给断开了,然后开机再量电压,发现,PR173两端及172后端都有3.3v
同时,电流偏高了,可以跳到0.46 瞬间量CPU电压也输出了1.2v   可惜的是,瞬间还是会断电,因为前端电压还是0.86啊 ,
11查图纸,前端相连的只有各供电芯片的PG与上拉电阻了,
12索性把系统待机芯片给换了,MAX8734可惜故障依旧,要改变思路了,满板那么多芯片,这样 换也不是办法,跟各供电芯片PG相连的上拉电阻有没有关系呢,
13查各芯片的与PG相连的上拉电阻,量供电,正常上端有3.3v
14这时真的一头雾水了 不知该从何下手了,突然有奇想,既然上拉电阻的上端有3.3V下端是被拉低的0.85我大胆试下,把电阻导通,我就把8734的PG上拉电阻PR18的上端与下端相连,让下端也是3.3v不就行了,(当时还怕连上端也会被拉低)
14 结果出乎 意料,可以了,电流可以加起来了,挂屏机器亮了,
装机测试, 一切OK

网友:
楼主牛人啊,敢于大胆尝试,佩服。多谢分享成果。

网友:
电阻在电路中有一定的限流保护作用,LZ这样接岂不是有一定的隐患?

网友:
搞维修都这样,要大胆的尝试,反正是点不亮的板大可放心我也是经常这样

网友:
佩服楼主,楼主有没量上拉过来。0。86的阻值?上拉电组的阻抗?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PC101的问题?

网友:
如果冒烟怎么办呀

网友:
8# 为爱伤心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直接拉可能存在隐患吧  我觉得你可以在接个电阻试 试

网友:
都有图纸了,那怎么不把“各供电芯片PG相连的上拉电阻”一个个的断开,再测PR172的电位有否正常呢?????????????????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得也不错!

网友(2009-09-06):
有图纸了应该好修的
再说了向这种的可以飞线的开启信号,我们在排除短路后就可以飞线了
没有图纸的话 我想你应该怎么修?

网友:
很好的思路。谢谢分享。。。。。。。。估记维修了不少时间。。幸苦。

网友:
尝试是一种创新、

    冒烟了吗。。。。

网友(2010-02-04):
我就把8734的PG上拉电阻PR18的上端与下端相连,让下端也是3.3v不就行了.LZ你说的是不是短路一下这个电阻的意思啊,那把最后的结果判断出来撒,是不是这个上拉电阻阻值变大了啊。修到这个份上了,也不说明一下,美中不足啊

网友:
感觉此方法并非善后的解决办法, 后续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2010-07-04):
想问下,你短接PR18,PR172就不短了,是不是说明就是8734的上拉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2012-06-06):
有时候修机器就是要触类旁通呀

网友(2012-10-06):
我不同意楼主的说法。这样做不好,上端电压正常。下面没有电压。一定有原因的。感觉楼主的修法思路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