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2个稳压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2009-07-27):
上次再论坛问了5vsb的稳压管帮我修好了长城电源,在此对帮助过我的师傅表示感谢!现在我修2个电源都是稳压管短路。1个管子在整流桥下面,标识是15C,另一个在光耦上面,标识是18C,请问这2个稳压二极管是多少伏的?我对稳压二极管知道的很少,修的电源也比较少,请知道的师傅告之之下,谢谢。另外有个2N2222A的NPN三极管烧开路了,手里没有相同的管子,可以用什么三极管代换?

网友:
稳压用回稳压就可以了

网友:
不一定是稳压管的问题,你是在路测量还是拆下来测的?如果是在路测的可以不是管子的问题,看看还有和什么二极管相关的电路,15c就是15V,18C就不用说了吧,这两个可能不是稳压管哦,那个2N2222A可能是MOS管.你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源?

网友:
2N2222A的主要参数是: NPN型     Vceo 60V       Icm 0.8A       Pcm 0.5W

网友:
你可以上網查查它的穩壓值是多少,找到相近的就可以.
但別相差太多.

网友:
1个管子在整流桥下面,标识是15C,另一个在光耦上面,标识是18C,请问这2个稳压二极管是多少伏的?
二极管代换条件是相等的电压就行。
另外有个2N2222A的NPN三极管烧开路了,手里没有相同的管子,可以用什么三极管代换?
只要用电源上的NPN三极管代换,电压参数要相等就行。

网友:
更正一下,我说的15C,其实是C15的稳压管。具体路径不是在整流桥下面,是在2个并联的1M电阻后面,也就连接在辅助电源管02N60的G极,02N60的G极连2N2222A的NPN三极管,C15的稳压管我是坼下来量的,确实是短路了。电源是大水牛的。现在稳压管找好了,就是2N2222A的NPN三极管的找不到,不知道9013能代换吗?

网友:
不建议使用9013这种工作频率较低的管来代替.可使用C945.严格说来C945的参数要比原2N2222A要低,不过用在电源这里够用了.
2N2222A,45v600mA,Ft=300MHz

网友:
不建议使用9013这种工作频率较低的管来代替.可使用C945.严格说来C945的参数要比原2N2222A要低,不过用在电源这里够用了.
2N2222A,45v600mA,Ft=300MHz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C1815,我都是这样修的,见别的电源电压调整管用这个型号,所以也试试,没想到都成功了.

网友:
这下麻烦了,2N2222A的引脚排列是E,B,C。而C945和C1815的引脚排列都是E,C,B。怎么样才能把他们装上去呢?

网友:
真是晕.给引脚套上绝缘管弯一下,调整引脚顺序就可以了.当然拆机管就难点了.如果线路板离金属外壳的距离足够,可考虑把三极管贴到线路板底面来安装.
办法是想出来的.

网友:
这下麻烦了,2N2222A的引脚排列是E,B,C。而C945和C1815的引脚排列都是E,C,B。怎么样才能把他们装上去呢?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也太……
交换一下针脚,然后用胶固定也行啊。要不把电路板割断,飞线。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既不用胶管或胶固定,更不用把电路板割断,飞线,只需要将两只脚扳弯一下,脚尖在一条线上,3脚连线不一定与管子平面平行就行了。

网友:
上会我就是用一个9013代替2222连接后一缕青烟 现在还扔在那呢

网友:
查一下就好了,推荐一个查电子资料的网站www.chinaeds.com  这是个很好的网站哦

网友:
故障已经找到,这个大水牛电源坏了1个15V的稳压管,1R1W的和39R0.125的电阻还有02N60的场管和2N2222的NPN三极管,当然还有个5A250V的保险。以上元件全部换新,电阻1R的换的是2W的,39R是旧电源坼下的,02N60代换的是5N60的管子,2N2222代换的是C945。测量无短路后通电,听见有轻微的吱吱声,当时没在意,过了大概1分钟这样,开始冒烟。慌忙断电。发现保险烧坏,C945挂了,5N60坼下测量没问题。没敢换新的,仔细测量短路的地方,发现一个奇怪的事,2N60的D,S的焊盘两级短路。为了判断是否EMI短路,撤掉4发整流桥,发现还是短路,在线初步量了下各个元件没有短路的迹象,怀疑辅助变压器匝间短路,把辅助变压器坼了,也没好,现在我把光耦。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二极管,稳压管都坼了,除220U200V的大电解没坼,我坼了下能正常冲放电就没动它。现在还是短路,没办法了,请高手支招!图中我圈的3个点是直通的。

网友:
拆下变压器,场效应管,在焊盘无连锡的情况下如果场效应管的D,S极还短路,可能是线路板烧焦了。
另外,短路与否,应该使用万用表的R*1欧档来测量,而不是用有蜂鸣那一档。根据楼上的描述,除了线路板烧焦漏电之外,似乎已无其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