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9-07-28):
麻烦各位师傅帮小弟看一下,显示器一直黑屏啊,谢谢了,谢谢了!

问题显示器型号:三星syncmaster 911n 19寸标屏

使用经过: 1. 头一天晚上使用正常。
           2.第二天早上开电脑,自检完后就黑屏了。也就是说,开机后2、3秒就黑屏了。电源的灯一直在闪(正常使用时,一直亮),把信号线拔以后没有“无信号输入”(正常时有)等字样。
           3.关闭电源后再开机,一直黑屏(区别于,开机后1、2秒正常,然后再黑屏的现象),屏幕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动,同样黑屏,除了电源指示灯闪动外,没有任何反应。
           4.关机数小时后再开机或者多次开关机,除电源指示灯闪动外,屏幕均无变化,一直黑屏。

1.打开显示器后发现电源模块有3个电解电容有点鼓包(都没有爆浆),其它元件表面上没有异常,无焦味。
2.主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换上其他显示器后正常工作。
3.气温是有点高,但是头天晚上正常啊,再说,第二天早上开机时很凉快呀。

祝你们事业顺利,开开心心找大钱!

网友:
t先换了坏的电容再说啊

网友:
不会修别动了。找个专业维修的修吧,三星有的换完电容也不好用。高压板也坏了。

网友:
三星的通病了,最好自己不要乱弄,如果你会的话,另当别论。呵呵。我都是换驱动板为上策。楼上说的先换电容为妙。

网友:
还是找个会修的人帮你吧!

网友:
直接换电容就行了,不行就换升压变压器

网友:
骁动板坏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根据上面描述   先换电容   如果还是那样的话   可能是驱动板MCU坏    灯管可能也有问题  不知道是否对   大家给介意

网友:
先要学会测量三极管,电容换了,有时会好,但过一星期,说不定又坏了,建议换高压部分的电路板了。如果是高压一体板,可以拆了高压元件,再换个高压条上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