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儿!INTEL D945PLRN

楼主(2009-07-28):
修到一片INTEL D945PLRN主板加电无显,经测知CPU无主供电!心中一乐想这种问题好修呀,于是开始检修CPU供电电路,原来是ADP3188无PWM输出!查其工作条件:VCC、EN、VID均正常,于是怀疑此IC坏故换之。插电开机却发现故障依旧 郁闷中……
不知各位高手可曾碰到类似情况,烦请指点一二!

注:
供电组合IC、上下MOS均正常,
IO:SMSC LPC47M182-NR换过但不确定好坏(IO应该不会影响CPU供电吧)
ADP3188附近有一风扇监控IC:SMSC EMC6D103

网友:
你看下座子有没空焊啊!

网友:
试过。用假负载测过VID有高有低正常,PWRGD1.2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