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工厂回流焊曲线图

楼主(2009-07-28):
闲来无事
发个某厂回流焊曲线图

网友:
有详细温度吗

网友:
赶啥事用的呢?没见过

网友:
有軟件嗎?提供一下玩看看

网友(2009-12-13):
請問用在機型上的?

网友:
曲线都差不多吧,我以前公司用HELLER的回流焊炉的

网友:
这个对个人没什么用啊,炉温曲线在工厂里面才有用,炉温曲线对于不同零件不同锡膏都是有差异的,而且如果测温设备不够精确这个有没有什么意义了。要用的话也是要一套系统配合才能做到

网友(2010-01-22):
4分钟解决战斗会不会加热太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