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走运了,折了个电容,就修好了,华硕的一本

楼主(2009-07-28):
华硕的一个,型号不记得了,

开机,电流表 一上来就是4A, 有断路了

折机,用手摸 一下就烫手了, 问题就在这了。

把这个电容拆下后, 再一开机,正常了,运行了一会也不没有问题

那就这样吧,装机,收工。

网友:
起碼都要換另外一只電容吧.樓主這麽做不...

网友:
主板能不能用电流的思路来弄呢?

网友:
这样有点不负责,没职业道德。

网友:
这个也说得太简单了吧, 具体点阿.

网友:
经验的积累都是要把修过的每个机器做个总结,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技术一步步提高上来,连型号的不记,等下次修的时候还会和现在是一样的不懂,不过 论坛也会谢谢你的

网友:
华硕的一个,型号不记得了,

开机,电流表 一上来就是4A, 有断路了

折机,用手摸 一下就烫手了, 问题就在这了。

把这个电容拆下后, 再一开机,正常了,运行了一会也不没有问题

那就这样吧,装机 ...
引用 网友A:

型号也不记得啊` 要不然怎么分享啊

网友:
都是难修的自己也郁闷,修个简单的不也是增加信心。

网友:
没说是什么电容,开机才大电流,估计是CPU或北桥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
华硕的我也遇到过!
而且华硕设计的比较损的是这个电容是给19V滤波的!
一般笔记本主板很少见耐压值超过19V的电容!
我尝试了几个型号,用不了多久就挂掉,最后索性不装了,结果好几个月没出问题!
当然如果有配件这里的电容尽量还是装上它!

网友:
4A的电流用手去摸,LZ没有烫到手吗?

网友:
运气好,手起泡?

网友:
管那么多干嘛,由不开机到正常就是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过了保隔后面短路是看不到4A的电流的,在你看到之前就已经保护了

网友:
4A的电流用手去摸,LZ没有烫到手吗?
引用 网友C:

倒是没有烫到手,,一加电就有股糊味,都要冒烟了

网友:
这么整也能修笔记本,没有借鉴的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那个必要么?
再说,你要用多少个电流表才能测主板的电流。

网友:
维修还是要对技术才有追求的,才能东方不败!

网友:
短路板,我喜欢  冒火花的感觉挺爽

网友:
冒火花还爽啊?
挺吓人的在通电的时候.....
真可谓是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记下了 我也有做过俩台 都是滤波电容

网友:
短路,这个是很容易修的,既简单,又不会返修,不过拆了一个电容,最好还是装一个好的上去

网友:
呵呵 楼主跟我差不多 我也是很粗心的fixer

网友:
运气是够好的,

网友:
维修还是要对技术才有追求的,才能东方不败

网友:
估计楼主的手皮厚 烧不痛

网友:
是我的话,我也不装的,还要拆电容。。。。

网友:
呵呵,那就爽啊

网友:
我说不对吧,后面都断路了,你还拆个电容,这下8A了吧

网友:
这问题很常见啊 短路的板子 一般进这问题 或试 高端管 短路

网友:
是不是在隔离保护电路上的,最近经常接到这种机子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还是装了个电容上去的,银子就要受足的哦,350两,怎么样。

网友:
楼主运气还是很好,楼主是不是NEC机子

网友:
这种也不需要什么型号分享了,主DC短路很容易找出来的,基本是个笔记本都有这个可能

网友:
可能是贴片的大电容短路了,我也遇过这样的,我的是一插电,适配器灯都灭了

网友:
交给你们维修,都害怕!

网友:
应该是短路,而不是断路吧

网友:
那这个电容稳定性不够啊。

网友:
楼主运气还真的不错,我就没碰过一眼就能看到故障的

网友:
估计是电源接口部分的电容

网友:
我们要的是打赢一场战争   而不是仅仅打赢一场战争   为此我们还有好多路要走

网友:
楼主浪费论坛资源,

网友:
短路拉电板不是每块都好修!遇到cpu_core短路拉电!恶心一点的,人都气死…

网友:
我最喜欢修的就是短路的板子了,越是严重的短路修起赿是轻松,最好就是这种16V供电短路的

网友:
短路的好点,就怕掉电的,没个思路。千奇百怪感觉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 应该是短路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一样的.

电容拆了就可以了.

那电容也是要耐压19V的..

没地方找

但是不装好象充不了电 是充电电路上用的

苦恼啊

网友:
坏了还不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