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KN8主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9-07-28):
一块升技KN8主板PS/2接口不能用?重新安装系统不行。最后加了个USB转接口能进BIOS。能安装系统。但是就是进入系统后不能用,在进入系统后键盘上的第一个NUMLOCK灯长亮而且关不了。好像死机了一样,但是这时鼠标能用。(在BIOS里我把USB键盘鼠标的选项都打开了)有哪位老师碰到过同样的故障请多多指点。多谢了。(是IO坏还是BIOS程序坏还是南桥坏还是接口边上的排容坏呢??)

网友:
說的不清不楚.這是台式機的主板,應該先說明一下.
建議大家在把故障說明的時候應該說明是筆記本還是台式機.好讓大家也參與一下.
你的鍵盤不能用是不是插錯地方了?鼠標與鍵盤互調插口試試.

网友:
你先打一下PS/2接口的数据和时钟线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正常! 偏低可能是电容问题,偏高可能有虚焊的原件。 你的主板PS/2应该是I/O控制的,对地阻值正常换I/O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支持楼上滴,不过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USB用起来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