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的主板加电时反复间断复位

楼主(2009-07-28):
一块845的主板加电时反复间断复位,跑码到c1就复位了,请教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把io下下来试试,你都没说具体的测试数据,高手的话也摸不请你在说啥。

网友:
内存不过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问题,不装CPU开机风扇一直能转,但是装上CPU就转一下就停了,等下有开始转了.

网友:
供电除问题了,着重查 内存的供电管  CPU 供电管  还有主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