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865主板跑2A

楼主(2009-07-28):
我有一块intle865主板,开机跑2A然后风扇就停下来。在开机还是如此。有时会循环跑2A.请教这是哪里的问题。

注:c1以过。

网友:
应该是不过显卡,显卡类的故障! 供电VDDQ 1.5V  时钟  复位  打AD复合线  试试看吧!

网友:
intle板子BIOS资料爱坏的,刷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吧,这板BIOS太容易坏了

网友:
嗯,应该是BIOS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