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显卡花屏 求显存定位

楼主(2009-07-28):
测试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0 with 320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6920            0
FBA[63:32]           0         6904            0
FBC[31: 0]           0         7232            0
FBC[63:32]           0         7224            0
FBD[31: 0]           0         7088            0
FBD[63:32]           0         7016            0
FBE[31: 0]           0         7132            0
FBE[63:32]           0         7084            0
FBF[31: 0]           0         7064            0
FBF[63:32]           0      8425932            0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48959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图是这样的
          M5    M6   M7    M8
M1                                            M9
M2                                            M10
M3                 GPU                     M11
M4          G80-100-K1-A3           M12
真心的求教各位大侠这个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你这个MATS测试版本不对,测试88GT MATS的版本是:4.173.1先可以测试的.这个版本前的都测试不准的

网友:
那个版本找不到啊 能发给我个吗 加焊来两遍M4无效,哎~!

网友:
没人理我??问题解决了 吹了吹GPU问题解决了  现在测试中。

网友(2010-01-10):
你这个要么是GPU空焊还有就是软件测试错误。如果是显存的话不可能全部都有问题

网友:
还是自己搞定了
测试没问题再来分享吧

网友:
你要用9的测呀,8的测不了

网友:
这个得用G80的软件测试,也就是4.173.1

网友(2010-03-18):
版本低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