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CER L320 不开机

楼主(2009-07-28):
ACER L320是超小的迷你台式机,顾客拿来说不开机之后我就把主板拆了,拆下来插电摸主板1117和网卡烫手之后我把网卡拆下来不烫了 阻值也正常了 可还是不开机你们说哪里还有问题啊,是不是南桥也坏了.南桥也不烫.
不开机

网友:
呵呵!像这情况多是桥坏了,

网友:
按主板工作条件来查呗 电压,时钟,复位信号大致看下,有些芯片坏了不一定发烫,PCI这部分由南桥控制的,可看下LPC处的LAD 的电压有无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