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杂的笔记本电源

楼主(2009-07-28):
[localimg=180,135]1[/localimg]有个笔记本电源坏了 敲开后傻了呀 密密麻麻的贴片 测高压滤波电容电压340V 两个场关G极都没电压  断电后测量两个场管都没坏 电源管理芯片有两个一个8脚 L65610  另一个为16脚DAP002
后边低压也有一个8脚IC 为DAS001  请教各位下一步该测哪 ??或者提供以下IC的资料 先谢谢啦

网友:
[localimg=180,135]1[/localimg]图传不上来呀 急

网友:
原装的电源都是这样啊,没有你说得多复杂哦。检查启动电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