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grs70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9-07-28):
开始的现象是有的时候能开机,有的时候不能开机,指示灯亮一个绿色两个橙色,长按开机键无法关机,诊断卡跑38,如果开机了就能正常用,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没任何反应,待机电流0.01A,开机了电流到0.02A,显卡和电源板都反复拔插了,还是不起作用,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有谁修过此故障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总是跑2b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