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板SF/166FX插电源自动加电

楼主(2009-07-28):
精英板SF/166FX插电源自动加电..关不了机..绿线对地只有160.有什么知道是哪里坏了.不是IO的事....谢谢了

会员17476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自动开机,能不能正常跳动,不能测各电压

网友:
查绿线到IO或南桥之间的三极管和线路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查找绿线到IO或南桥之间的电路元件或三极管。

网友:
这个板子能亮..自动加电..进系统正常就是关不了机..系统关了..但机子还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