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电脑密码怎么破解

楼主(2009-07-28):
中柏笔记本 一开机 显LOGO  后   显示 Intel Anti-Theft Technology  PASSWORD :   要求输入密码  。 BIOS 放电也没效果,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开机,找24,93芯片

网友:
知道它的密码放在哪里吗?是有单独的密码IC还是保存在I/O……别的IC里面,要是有单独的密码IC可以刷密码IC!

网友:
应该是邦甲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