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7-28):
不好意思 借个地问个问题 希望原谅
经测试应该是电路问题 管出仓的电机无论怎么按开关都只往一边转
问题

网友:
看看 “管出仓的” 那个IC,查他的电压。

网友:
先换行程开关。

网友:
光驱不出仓,电路的问题我遇到的很少,大多都是皮带或齿轮的问题
当然控制电机的芯片发热量比较的,一般都是通过散热片与外壳相连散热的,烧坏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谢谢各位啊 坏的个是DVD刻录机你们说的那几个件我找不到在那儿啊,有什么特点吗?

网友(2009-08-31):
我修这个最拿手,子加焊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