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到5A就死了,前一码是58

楼主(2009-07-28):
intel915 跑码到5A就死了,前一码是58,南桥发巨热能把泡棉烫焦。显示器会显示开机的画面。坚持了几分钟我烧板所以关掉了。
显示器
Intel

网友:
看看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找南桥的供电管。如果还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是不是网卡短路了,或AGP旁的VDDQ管良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量下3VSB阻值是否正常,有的不正常它却还能开机,但会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