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修了两片杂牌主板 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09-07-28):
第一片
   杂牌945 客户送过来为点不亮  用带灯测试座试了一下  没有虚焊, PCI没有短路  上电  没有明显芯片过热  点PWO处可以通电

网友:
什么意思?你到底修好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片
   杂牌945 客户送过来为点不亮  用带灯测试座试了一下  没有虚焊, PCI没有短路  上电  没有明显芯片过热  点PWO处可以通电  无复位!CPU处无主供电内存处为0.95V应该正常  总线  北桥  时钟都正常   根据以往应验故判断为CPU电路问题 此版采用的是一个24脚的驱动芯片 型号为BD-9J  此型号芯片没有货{我都没见过这种型号的芯片} 郁闷中。。。。。。。。从旧版上面找了个大小一样的芯片:心里在想,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就装上了   通电 跑码  亮了
    我换的芯片型号为BD-B8   原来这;两种也可以代换啊  看来什么东西都样尝试啊!
第二片
    杂牌845主板   主板送过来为不通电   测PCI 14脚组织为00
       此问题一般为网卡短路导致的  拆   网卡芯片拆下来了   还是一样 00  郁闷了{肯定还有问题}上电 用手去莫芯片看看有没有发热的{这是我最长用的方法}南北桥没问题。。。LIO没问题......当摸到一个117的稳压器的时候发热   就是它了   把它取下了   一测 不短了  换了一个上去  通电   跑码  点亮了   测了一会没问题!  经验是积累的啊
      我文化水平有限  好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说  写的不好 请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错键了  不好意思  给加个威望  谢谢

网友:
A14短路,1117坏的还真少,你运气不错

网友:
BD-9J  ,没修这么久都没见过这型号,能不能给个图片?你说的驱动芯片是电源IC吗?1117没短路怎么会坏,你修板是不是太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能不能看清楚在说俺   1117 是短路了  拆了就好了!懂么

网友:
晕 。。。。。。大哥 你既然来了 就多说几个字可以么   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维修经验写出来  分享一下嘛!!

网友:
的确,A14短路 1117坏的机率不大

网友:
电源ic瞎换可能会烧桥的,到时哭都来不及了

网友:
世上不怕死的人还真多啊!这样也行啊!佩服,不过那第二个还是有一点点价值

网友:
看来经验需要积累,也需要胆量啊

网友:
BD-9J   BD-B8好像都是rt9605   三相MOS驱动

网友:
建议你换回1117再开,让大家明白是不是真的坏了,]

网友:
无复位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啊 郁闷中本人菜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诊断卡正常是不亮,复位时亮一下。有的诊断卡正常是长亮,复位时灭一下,看你的诊断卡是哪种了

网友:
我有块370的主板。A14脚是1该怎么修啊?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办法啊  有一模一样的谁去冒险啊 谁让现在的科技进步进步太快  芯片的型号都跟不上时代啊

网友:
3vsb没有你也不要先就拆了网卡芯片啊,你可以先量量1117的5v转3.3v电压是否正常啊。这样网卡芯片没坏又要装上去多麻烦啊!本人觉得还是要先尽量确定在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