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一般电源不输出电压都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
原因

网友:
保护!有东西短路保护,不稳定保护,发热保护,长按着POWER关机

网友:
问题问不清楚,请说明白了

网友:
现在板子的状况是有5V和5VSB 没有3V和12V 我量了下 没有短路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