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进系统蓝屏死机

楼主(2009-07-28):
型号:联想旭日150
故障:进系统蓝屏, 死机重启
解决思路:先软后硬, 重装系统, 无效。。 连装系统过路也出现蓝屏死机重等现象, 无效, 硬件着手, 更换内存,硬盘, CPU 全无效,, 再考虑温度问题, 于是用强力风扇去热, 无效, 所有外部设备排除,,, 可以肯定为主板, 本人初步断定, VCCCORE管理芯片, 再怀疑南桥, 鉴于以上情况各位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
上面报的是显卡驱动的程序问题呀。。。独立的显卡呢。

网友:
不要用GHOST装好驱动的系统呀。。找个没有驱动的纯净版装

网友:
您的图片是显卡报错
。垃圾150,一大队病。
3205 problem一般是系统蓝屏

加焊3205

网友:
应该是U供电芯片 接触不好。加焊下

网友:
试着看看内存槽有没有冷焊的,上回遇到过有一个,所有的都干玩了都没好!最后发现有一根PIN上无上锡,加焊就OK了!莫走弯路!

网友:
换PU22   芯片57814DD,  内存基准电压管理供电芯片

网友:
加焊内存VTT供电的芯片和它附近

网友:
报的是显卡驱动出错,看一下不装显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