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03b黑屏

楼主(2009-07-28):
优派VA703b液晶,加电黑屏,指示灯不亮,电源电路供电正常,开关管S极107V  G极105V,D极105V ,可变压器后面的3个二极管都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优派VA703b液晶,加电黑屏,指示灯不亮,电源电路供电正常,开关管S极107V  G极105V,D极105V ,可变压器后面的3个二极管都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引用 网友A:

外行啊,一看你就不是修显示器的。呵呵

网友:
还是拿出去找师傅修吧,小心触电

网友:
我刚学,还在上课中。。。。
指教下嘛,还有,怎么看一块驱动板供的是5V还是12V呢

网友:
先看看12V、5V或3.3V有没?一般电源板和驱动板连接的地方有标识的

网友:
先换个高压包试试啊

网友:
你们不用说了 , 说了白说  他都听不明白 更何况修 /?

网友:
教你估计有点麻烦,还是新的水手:
确定电源板是前级故障还是后级故障,前级故障是保险烧断,电源起振IC坏,场管击穿,场管的接地电阻烧坏等。后级无电源12V和5V供电,或电源偏高,偏低查滤波电容,431管和光电耦,确定无短路后还是无输出,前级电路又起振,你就的当心是否储能变压器有短路存在引起了保护

网友:
变压器坏了  我看是你人坏了吧   变压器一般是不会坏的  问题还是在电源部分看看电源蕊片  跟开关管吧

网友:
变压器是不会坏的,看下电源板有没有电压输出先吧.

网友:
感觉楼主是新手了,不过,不怕,关键是你已经会判断好坏了,可以修了,不过先别上电哈。开关管坏,接地电阻坏。换了以后,别上电,千万别先上电。呵呵。先来问问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