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电流0.6---1.14---0.73

楼主(2009-07-28):
ibm T42 电流跑0.6---1.14---0.73     黑屏用手压显卡也是一样,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些机半月前是高压板有时工作不稳定有时会黑屏但可以看到很黑的图像。现在是完全黑屏了。这样加焊有用吗,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应该就OK了,最好能看看测试卡跑什么码?

网友:
估计加焊好有点难度,最好重做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难度吧,有铅的板子不是很好做的吗?

网友:
有铅的板子也不是很简单的  而且还有显存在上面啊

网友:
加焊推下试下,如果不行,我觉得应该重做好

网友:
本人觉得做一个好了   加焊可能好但容易返修 不如一次性解决

网友:
你说能看到很黑的图像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有时可以  有时不可以啊

网友:
重做显卡,加焊没用的

网友:
重做显卡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