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8x 显卡 请问哪里问题,谢谢

楼主(2009-07-28):
440-8x 显卡 请问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卡用4.78也可以测的,你试一下。
如果还一样就测地址线上的电阻。和我今天修的一模一样,不过我的修好了。。

网友:
你的卡好似是用缺位显存的卡,可惜睇唔显存.或你上传个BIOS我就知是不是用缺位显存,你现在有我查的应该是显存的地址线或供电出现问题

网友:
查显存供电或加焊GPU

网友:
我也修好了。就是把gpu加焊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上面是用什么测试的!什么4.78。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对呀 4.78是什么意思 啊

网友:
n4  n5  478  480 都是可以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