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黑屏

楼主(2009-07-28):
IBM T23黑屏,但外接显示器正常,屏线无16V 3。3V

网友:
换屏线试试,它很容易坏

网友:
首先考录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是否虚焊,再考录屏线,应该就这两方面的原因了

网友:
这机屏线接口虚焊比较少见,到是屏供电保险烧和屏线断比较常见.

网友:
直接换线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我的t22同样故障只有换线

网友:
T2系列的屏线最爱断的,换吧

网友:
T23的屏线接口处有3。3V和16V的保险,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屏线换了,但有时亮有时不亮

网友:
屏线上没16V和3.3V?这应该是高压条供电没有,楼主用外接高压条点下试试!看能显示不!

网友:
一个字  换

网友:
16v有3.3v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