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开机没反应

楼主(2009-07-28):
东芝笔记本主板启动没有反应,只有开机灯亮,测大电容有5V,3.3V电压。风扇。硬盘,光驱没有反应。USB口也没5V电压,系统供电IC是MAX1634,CPU有一点点热量,是供电不正常吗

网友:
测量板子上的各组电压看看有没有起来,有的话,再看看时钟,复位电路工作状态正常不,然后桥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你看到各个电压全起来没有,

网友:
南桥坏补焊或换

网友:
这牌子的机总感觉不好修

网友:
我有台老东芝出现同样问题。过了几天可以开机,不到一会发现显卡不行。可能是虚焊。自己不会修还放着呢。

网友:
我有台老东芝那出现同样问题,过了几天可以开机。过一会显卡就不行了。可能是虚焊。自己不会修还放着呢。

网友:
问题表达的不清楚
3 5 V没供电先查公共点以前的电路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