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小问题!!

楼主(2009-07-28):
我的显示器,用手一按外壳,屏幕就变小了,四周有2cm黑边。松开就变回来了,什么问题?是哪里接触不良?还有就是显示的屏幕太大桌面有些图标都挡住了!设置调到最小了!
桌面

网友:
检查行电路,应该是行输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