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1 2脚通了

楼主(2009-07-28):
高压包1 2脚通了,后3个脚也是通的,请问是高压包坏了吗

网友:
不一定.最好送专业的地方维修.显示器的电压比较高.

网友:
高压包怎么型号也不说,谁知道烧了没

网友:
高压包+b  和行管c极是通的,有些视放电压来自高压包的话。就有三根脚相通,为初级绕组,

网友:
高压包,要把待测的脚位的锡吸空,再量。别焊在板上量,那样是不准确的。把脚位上的锡吸出来,再量量。

网友:
这两个脚一般情况下 就是通的  你还是查一查其它的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