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主板加电立即自动关闭

楼主(2009-07-28):
新手
有块845主板不稳定(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蓝屏)
观察。十个6.3v1000uf电容鼓
更换。加电立即自动关闭。
请问接下来怎么办?

网友:
你测下你更换的电容有没有对地短路了,我就试过一次,焊点焊得都还算可以的,目测也没有短路,后来还得把电容拆下来用烙铁在孔里转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
好的。谢谢。等下试下;)

网友:
有的板子换电容后要刷bios

网友:
现在开机就关。强加电可以开。
请问高手们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
电容换的质量不过关吧,是不是拆的旧板电容啊。。。。

网友:
真人 就是真人。是的旧的。还是电容的原因!?厉害!

网友:
真能折腾人。
换全新的。依旧??????

网友:
强行开机可以的话那你就应该关注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哈哈。。。。本人有过一次换华硕他小弟的板板叫什么华来的。。。原来电容换反了啊。。。靠!不过那时本人刚做主板维修!

网友:
如果你还是不行的话就按住CPU座在开机看行不行,还有就是清清COMS

网友(2009-08-29):
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电容的地方,看看有没有在换电容的时候把别边的电路不小心搞断,或是焊丝不小心掉到电路上短路了啊你仔细的检查一下吧,应该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电容有没有装反啊??用万用表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强行供电能开机当然IO的故障率较大些

网友:
电容有没有短路呀~

网友:
电容有没有上反了,这个现象主板有短路的

网友:
以前能正常开机,??换后就不能开机了??换电容的时候有没有把CPU拆下来呢,CPU坏也是开机一下就保护,看下电容有没有装反。

网友:
电容鼓了10个,换好电容不加电,换没换个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