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一个是芯片是为CPU供电的,谢谢(有图)

楼主(2009-07-28):
麻烦给指点一下,谢谢

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
这面没有,应该在另一面

网友:
就是MAX1715啊  5V输入  输出1.8V和2.5V

网友:
The MAX1715 is intended for CPU core, chipset,
DRAM, or other low-voltage supplies as low as 1V. The
MAX1715 is available in a 28-pin QSOP package. Fo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VID compliance or DAC control
of output voltage, refer to the MAX1710/MAX1711 data
sheet. For a single-output version, refer to the MAX1714
data sheet.

网友:
这是IBM X23的主板吧,CPU供电好像是1718在背面。

网友:
查一下图纸就行了

网友: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你跟据電感查到對應的MOS管,然后就很容易的查到是那個電源管理器了。

网友:
从供电电感找过去。和那芯片通那个就是

网友:
上了背面图,请再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慢慢找,自己找到了就是进步,你的问题其实较简单,不行学着看看电路图,或者猜也应该猜个差不多的

网友:
应该是美信1715

网友:
max1715,肯定的。。。

网友:
跑电路  顺着电感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