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加电掉电故障!

楼主(2009-07-28):
修了一台ACER 5570的机子,拆开的时候发现少了很多螺丝,像是被人修过了,拿出主板看好像没有动过,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4A就掉了,再按开关也一样!测试上电的瞬间PL14线圈没有电(这个是供显卡电压的)。[localimg=180,73]2[/localimg] ,,我后面量了,PQ41发现没有电压送过来,看电路PQ41是通过PL13送十几V过来的,现在没有PL13,量也不见PQ41通到哪里,我找一个小电感放上去,电压通了,上电PL14上的NVVDD也出来了,但电流只到0。8A,也没有其他动静!我先前仔细看了PL13,好像没有被拆过!大家手上有板的,帮我看一下PL13是不是可以没有的![localimg=180,135]1[/localimg]还有这个板子一接入电源的瞬间电流马上上到1。0几安,然后马上就回到0。03A,就可以上电。我量了一下接入电源瞬间是CPU 电压打开了,才会电流上到这么大的,但其他电源又没有打开(意思就是不是自动上电,只打开CPU电压)很不解,大家指导一下什么修!注:这个是zR1的主板,跟5580 通用!!

网友:
PL13肯定是有的。先修1A的电流,正常的板是插上去0。01再变0。02或是一直停留在0。01不跑变,加电和关是只需点击一下开关就行。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IO坏了,华邦87541VDG/K2 B2 不过现在没有的换,不懂哪个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