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HP W1907

楼主(2009-07-28):
故障是开机亮2秒就不显示,开关指示灯正常,客户说因为380V电压加在了上面就这样了。拆机一看400V电容已爆了,换上开机故障还是一样,看来真正故障点不是在这了。于是拿来单灯高压条测试四条灯管正常。细看高压控制芯片是OZ9938CN,MOS管是9971GD,拆下两个9971测试S—D阻值500多,心想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呢,换了两个拆机的高压包还是一样,哎!没办法了,这高压是修不好了,只好最后一招,把OZ9938的6PIN接地,呵呵!收钱了!现在就是不知道这样能管多久。

网友:
保护断开,呵呵,一样用

网友:
高压部分工作电压正常,负载没问题的话,断开保护不影响的

网友:
一般断开保护电路实属无奈,好好的谁会断开它呢?

网友:
hp w1907 的通病 还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有这个高压IC的资料吗?

网友(2009-10-12):
哈哈。。。。。。。。。
    今天我也接到这样的机器  一样的问题    把6PIN 接地就好了 。。。
               谢谢楼上的兄弟哦
                     要是有这样的 IC 的 图就好了。。。。。。。。。

网友:
发个图纸看一下

网友(2010-01-17):
哈哈。我就是接的一根线就好勒啊。我修过的,都过了三个月啦!!!我们修好的显示器保三个月了,用的时间也不短了啊!!!

网友:
同样一台问题一样。用的是3脚接地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2010-03-08):
这个机器的通病,谢谢上面朋友的帮助,我修好了这台机器。

网友:
最终的原因还是没找到啊,哎,实际维修与理想维修的差别

网友:
高压板小贴片坏了还真不好找,大东东坏了还比较好,昨天一部AOC也是这个样子,一开机亮一下,然后就灭,拆开一看,12V电容爆了,放大镜再看看板子,两个高压变压器都松焊了,心里高兴啊,补焊,换电容。再开机,故障依旧,再查一边的灯管没高压,原来一路高压的两个管子都穿了,,现在没有这个管,还没换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