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DA5IPRO不能关机

楼主(2009-07-28):
EP-8HDA5IPRO此板通电即自动上电 且不能关机  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想问下大家IO芯片W83687THF能用W83627THF代替吗

网友:
不可以的,复位灯常亮为电压不正常,你检察下CPU,内存的电压看是否正常,正常的花再打算换I/O

网友:
楼上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混的,那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自动通电是不是正常的,你这不是误导人家吗?LZ 你那板是自动是吗?是不是排针那电压不足啊!如果是的话那就是I/O的问题啊!那不能代的

网友:
通电且不能关机 我认为应该是开关机电路   控制   有问题   本人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