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怪事了

楼主(2009-07-28):
待机 3V   5V   1.8V   都有了   还是不加电   是什么回事呢   头大

网友:
PMH2 和 H8S 仔细查了没有????键盘接口19脚有没有3V ???

网友:
南桥晶振加焊下``

网友:
楼上的大哥 没有待机怎么判断是晶振问题呢

网友:
晶振问题呢,你有没有示波器吗,要是有就测一下有不没有波形,没有用表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开关电压有吗。是不是开关坏了呀。用镊子直接开试试

网友:
楼上  说的 开关脚3。3是有的

网友:
看看BI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旁边两个电感虚了没?

网友:
电流一点也上不了吗?前几天刚修了个T23的,待机0.01,开机上到0.20左右,加焊北桥旁边的电感即可。之后待机也正常了,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