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cpu北桥会短路?

楼主(2009-07-28):
最近碰到不少板子,都是开机不显示。加cpu量北桥都有点短路,不加cpu量又是正常的。高手们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么?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
你所说的短路是什么现象?开不了机还的对地短路/

网友:
呵呵  照你这么说的话因该是座子有问题,本来信号就是在座子跟北桥之间的,上了U后就短路,取下U就不短了,就说明是座子有问题啊!

网友:
不过也有点不理解,如果座子有问题也会影响到正个信号啊!你那U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正常。测对地阻值时不要加CPU

网友:
正常。测对地阻值时不要加CPU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多数是哪里出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