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 请求定位!!!

楼主(2009-07-28):
正面
    u9   u15

                   u6
                   u5
反面
    u10   u8

   u4
   u7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2115753
FBA[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4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115753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
显存芯片是  AX25D0816T-5

网友:
睇你测试报告显示就是第二个显存位出现问题,不过要最好发只图片上来.

网友:
测U6和U4的靠左边的电路

网友:
拍的的不好 请多包含

网友:
这卡叫你搞的。。。
你真厉害,全加焊而且那么脏

PS:如果现在还是花就仔细找一下有没有连锡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从你的测试结果和图片来看是U4出了问提,U4和U6是一组的。你把卡搞的真够脏啊,要多练练焊功。

网友:
打U4的数据脚看看是否有一脚的值跟别的不一样大(拿掉排阻),如大,加焊,如小,换此芯片,如都一样,也换芯片试试看.

网友:
u4的问题多点,看看是不是自己搞糊了

网友:
我觉得 U6可能性更大 。不过  U4也不好说 。呵呵这东西 都可能的 。打值吧!

网友:
卡故障本来小问题。你加焊成这样。。。。。问题更大哈。一般先测试出来。定位好。测试数据线控制线等对地,找出坏的换了,

网友:
短接u4 12脚多了个 a23  是u4的问题
请问 AX25D0816T-5 能用HY5DU281622AT-5代换吗

网友:
应该是U6,换一下

网友:
多谢各位版主和高手们 显卡修好了 是u6坏了 换了就好了
再次感谢超级版主 月饼 和楼上的高手

网友:
不要觉得是哪个

卡修成这种情况有可能不是芯片坏,很有可能是人工修复过程中造成的故障。还是查一下

网友:
多谢各位版主和高手们 此卡修好了 u6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请问超级版主 "月饼" 为什么是u6而不是u4呢!!!

网友:
可以确定的说  是  U6所在的数据通道问题:
1显存坏
2.排阻坏
3.核心坏或虚

u4  这种板型  修了n  多  至今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