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工作指示正常但黑屏

楼主(2009-07-28):
一台型号为610的显示器,故障为上电接主机面板指示灯指示正常(也就是说关了主机灯:橙色;开主机指示为:绿色),但屏黑没显示。拆机,测得行供电部分160V多(没见着有二次电源,直接由一次电源部分送来),在到高压包前有一个编号为7623的P类场效应管,电压就在此处被拦截了,测得S极160V,D极为0V,G极160V。再查控制极,发现连到一对推免管的E极,这对小三极管的B极连到行场小集成块TDA4858的第6脚。

请大家指点是什么出问题了?会不会是TDA4858坏了呢?

网友:
把高压包的那脚脱开  看看那D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好的,现在试试,多谢楼上朋友

网友:
把高压包的那脚脱开  看看那D极有没有电压
????????
不会吧
嘿嘿

网友:
已把高压包B+脚吸空了, 在D脚与地之间加一只灯泡试,  发现开的时候灯泡只红了一个就灭了.

继续请教......

网友:
楼主的G极有160V,你怎么不断电量一下,这个元件有没有损坏的?或是旁路有短路的?G是栅极,也就是信号控制极,怎么能有这高的电压,先查查这个问题,再说其他的,是直接送过来,但电路中有个电感,二极管,开关管。呵呵。二次电源,分升压,降压,两种。仔细检查吧。
二次升(降)压电路。是一定有的,要不就没有160V,一般送过来的,二次升压电路,应该在二极管前面有50V左右,二极管后面就有所升高了,具体看当时的工作情况。二次降压电路,二极管前面有200V左右,到后面有所下降了。具体要查相关的二次电源中的开关管了。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解答,这台机的确没有二次电源,是直接从一次变压器处送来的就是160多V了。

网友:
以下是午夜梦回兄台给我的指点:我相信他的推断

可能性有:
1,高压包挂了.导致MCU收不到行逆程脉冲,判断行故障并关闭二次电源输出以保护行电路,高压以及显像管.
2,行场扫描处理IC即TDA4858损坏.
3,部份显示器有电压监测功能.例如索尼的一些机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过高时会导致保护.
转发
再加上一条.高压包或行扫描(因为复杂一点的显示器经常采用高压与行扫描分开的电路)到MCU的逆程脉冲通路有故障,不过应该能听到高压声.
行管基极有负压说明开机时有驱动了.根据你接灯泡的情况,二次电源已经有启动过,行扫描也启动过,我怀疑高压包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在干嘛啊?场管,G栅极,S漏极,D源极。你把那个场院管拆下来量,看看G,S是不是击穿短路了,如果没有。在不插电的时候,量主板上,G,S极是否短路。中间可能有元件击穿了。

网友:
谢谢楼上兄台,那只场管是好的,已经拆下量过,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