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显示器一接VGA线显示一下就黑屏,为何?

楼主(2009-07-28):
联想LXB-L15显示器一接VGA线显示一下就黑屏,为何?谢谢!

网友:
查下H和V信号
    看有没有短路  大心片什么的

网友:
还是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我刚修了一台,是C5706管子坏了。

网友:
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我刚修了一台,是C5707管子坏了。

网友:
经过对比检查,是MCU数据损坏,请问谁 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