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HP NC4000 0。27A掉电问题

楼主(2009-07-28):
维修过程:
1)打各电感对地值无异常
2)待机V5A/V3A/2。5L/1。2L正常,上电测少三个电压V1。8S/VCCP/VCORE
3)按上电时序,先修V1。8S,由MAX1715控制V1。8S/VCCP,测4P的V+是19V,20P VDD和21P VCC的5V供电正常,11P的V1。8S ON在上电时有2。5V,由V2。5S经103上拉提供高电平,9P的VREF的2V正常,但上管的G极是0V,下管的G极是5V,更换MAX1715也是一样
4)测25P BST1和18P BST2是5。1V,MAX1715要正常工作,这两个电压要高于6V,跑线到10欧电阻,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D508,D508是共阴极双二极管,其中一个是280。另一个是1200不正常,下了D508测有一个无穷大,问题就出在这里,更换后开机显示OK

PS:D508坏,造成VCCP无法输出,MAX1715保护关闭了V1。8S/VCCP,引起掉电

网友:
虽然是很好的经验 但是对于我这样的菜鸟来说 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怎么才能快速看懂你们说的,比如VCCP 那些图纸上的标示?

网友:
不明白楼主上电时序知道的那么清楚?

网友:
3)按上电时序,先修V1。8S,由MAX1715控制V1。8S/VCCP,测4P的V+是19V,20P VDD和21P VCC的5V供电正常,11P的V1。8S ON在上电时有2。5V,由V2。5S经103上拉提供高电平,9P的VREF的2V正常,但上管的G极是0V,下管的G极是5V,更换MAX1715也是一样
   请问,由V2。5S经103上拉提供高电平,这句的高电平怎么确定,一般来讲,多大的电压是高电平,多大的电压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