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nz12换MCU开机正常,一小时后黑屏

楼主(2009-07-28):
三星710nz12换MCU开机正常,修好用户拿回家后使用一个半小时后黑屏,关机再开,正常显示,20分钟后再黑屏,再开正常显示,20分钟后又黑屏,问一下大家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检查电源\高压部分

网友:
现在外面卖的NT68F63L(G)的MCU很多都是翻新的,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嗯  再换个看看吧

网友:
邮购了三个MCU,拿到手一试有两个是坏的
早上叫客户把显示器拿过来,使用二十分钟后果然黑屏,但可以看到屏幕有显示,操作鼠标屏幕有变化,指示灯长亮。关机,重开就开不出来了,指示灯也不亮。
因为手头没好的MCU了,换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裸机开机使用2小时正常。跟换原电源一体板电容,补焊高压部分。换回原来电源高压板,裸机开机一个半小时正常,以为问题解决了
装好后盖,开机,15分钟后黑屏,指示灯熄灭,凑近屏幕看不到图像。
重新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在拆掉后盖,通电开机,亮了,又正常了。
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元件由于温度升高,变的不稳定,导致自动关机
估昨天跟换的MCU没问题,裸机能用2-3小时
我是新手,所以不知道什么元件容易受温度影响,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现象我在朋友那里见到一个三星的显示器出现过,检测后没有故障,当把后盖盖上,就关机,拆掉后盖就正常了,原因尚不得知,不过,我总是感觉好像是屏线受压或者屏后的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
对于一段时间黑屏,可以单测高压板和灯管,如果长时间测试一直亮,就排除背光的问题,那还是MCU的问题,所以买MCU不能图便宜,最好买全新原装的。虽然贵一些,但放心。

网友:
我想了一下,如果高压板和灯管坏的话,那盖上后盖使用20分钟后黑屏,指示灯熄灭,重新开机应该可以开出来的,但重新开机指示灯还是不亮,拔掉电源再插上开机还是指示灯不亮
这一次,我使用20分钟黑屏后,马上拆机通电,开机指示灯还是不亮,马上查电压,16.5V(灯管亮时为13v,这里正常吗?)和5V供电正常,但高压板开关和亮度信号为0v,手摸MCU温度不高,主控芯片温度很高,从845坏主板北桥上的散热块拆下来,贴在主控芯片上,现在正在试效果,才用了20分钟不知道会不会再黑屏。
如果再不行,明天换通用驱动板试试。手头暂时没好的MCU了,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