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求助

楼主(2009-07-28):
麻烦帮忙看看 图中的是什么芯片
笔记本

网友:
图有点看不清楚 芯片的位置在右下角的那个黑色小方块 不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
猜不错的话使网卡芯片,reltek

网友:
我感觉也应该是网卡IC

网友:
不是网卡就是声卡

网友:
是不是 笔记本电脑DDR内存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不是网卡就是声卡 你上网查啊

网友:
把芯片的型号写出来,这样才能帮你

网友: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看不清楚~

网友:
那么多芯片谁知道你问哪个? 大的是I/O

网友:
右下角那个看不清楚,像一个MOS或三极管。三个脚向右边

网友:
把芯片的型号写出来,这样才能帮你.
大的是I/O,不是网卡就是声卡 你上网查啊

网友:
是网卡芯片,声卡芯片要小。

网友:
太模糊了。看着真是右面3个脚像是MOS管

网友:
这块板不是Thinkp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