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块主板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9-07-28):
一杂牌945G的板子,客户拿来时说让人修过,但是老是烧坏,后来那人不修了。用表一测,果然12V直接对地,CPU的一对上下MOS皆备击穿。先将坏掉的MOS一一拆掉,测VCORE还对地,拆掉ISL6566不短了,换了个ISL6566,然后将MOS补齐,上电,跑码了,呵呵,进系统。以为好了,谁知刚进桌面不久,系统自动断电了。再测,晕,MOS又坏了好几个。又将MOS都换了,这次学乖了,不装硬盘,先亮机测一下CPU上下管的波形,发现只有其中一对的波形正常,怪不得老是烧MOS,还是电源芯片惹得货啊,又找一全新6566换上。仔细测量MOS没有问题,再上电测上下管MOS波形,呵呵,全都正常了,也不再烧MOS了。
一华硕P4P800S-X的板子,拿来的时候说是不跑码,不说大家也知道,这个板子有通病,就是北桥和内存中间有一堆MOS,9916h,都知道这是全世界最差的MOS了,上电果不出所料,测电压只有1.8,全板无复位。将这一对MOS全部换掉,再上电,电压2.5V,一切正常了。
一富士康915的板子,现象也是全板无复位,测CPU电压0,测6566的EN也是0,先不管CPU电压,测内存负载电压只有0.7,明显内存电压不正常,这个电压是在北桥和南桥之间的一个MOS型号是15N03控制的,先换了这个MOS再说,换了之后,测内存电压2.6,可是还是全板无复位,此时测CPU电压仍然是0。这时再测内存电压只有2.3左右,奇怪了。同时还发现北桥散热片能吧手烫的起泡,南桥也发烫,想想会不会是因为北桥供电不正常把内存电压拉低了呢?再看AGP和PCI槽之间还有一对15N03,会不会是他的问题啊,由于客户急着要,也顾不得那么多,先换了再说,换了一对大功率的MOS,再上电,OK,跑码亮机了。
一INTEL 865GLC板子,故障现象是触发就保护了。以为有短路,分别测12V,VCORE,3.3V,5V,皆正常。都正常怎么会保护呢?这时把眼光放到了电源芯片ADP3168上面,根据第六感是电源芯片有问题保护了吧,更换一新的3168,此板修复。

网友:
呵呵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昨天也秒了个场管
也不算击穿
电压偏低了
导致全板无复位
随手找了个换上 OK了
不过 还是楼主的功底扎实~~~

网友(2009-09-10):
第六感有时候很灵的,今天碰到一短路现象,就是靠第六感修好的

网友:
15n03电压偏低好修一些,要是有些软击穿不拆下来是量不出的就麻烦。

网友(2009-10-17):
楼主第一个例中开始时就已经更换过一块ISL6566怎么还是这个问题呢,难道楼主开始换的ISL6566和后面的不一样,难道前面换的IC和之前别人换的IC都是一路货?

网友(2009-11-29):
顶你啊 !顶你啊 !

月饼 -12 不遵守版规

网友:
LZ的功底深啊,象我拿到那些945的,就杵在那里傻了。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呵呵   我还是不怎么了解啊  MOS

网友:
CPU供电上管旁边小电阻损坏也会烧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