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与主板不兼容问题

楼主(2009-07-28):
我对显卡不是很了解,所以向各位高手请教下,显卡和主板不兼容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难到就只有BIOS不对吗?希望各位高手能指教下这两者不兼容的原理。

网友:
一句话就是传输总线的事。。

网友:
按版主的意思就是频率不对导致无法正常显示了?那版主能不能更详细的讲解下啊!

网友:
两条直径不同的水管要接在一起就达不到大口径水管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