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频率的疑惑(我电脑没有坏,大家不要紧张)

楼主(2009-07-28):
帮朋友去买二手笔记本,碰到两台这样的机子,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一台是神舟的,用CPU-Z测频率是网上参数的一半,而且倍频也是一半。是什么原因,我听过电压低会降频的,不可能连倍频都降了吧。但是确保电压高,我是插电源试机的。记住坦白说修过,修过键盘,我怀疑修过主板,我就没有要了这台。还有一台不知道什么地方产的NEC笔记本,白色的,型号网上也没有,情况是这样的,一通电开机,屏幕会花一下,然后正常,进系统正常,但是CPU频率只有CPU的3分之一。请高手告诉我为什么,是没有设置好,还是主板换过,还是系统问题。我咩有进入省电模式。文字有点,大虾不要嫌烦哦。(*^__^*) 嘻嘻……

网友:
是不是被那些牛人把U能换了???

网友:
很奇怪,搞的我都不敢买了。不过CPU好像没有换哦,按电脑属性,PM1.5,后面有来个600MHZ,然后就是内存了

网友:
应该是CPU降频了

网友:
但是,我是用电源接的啊,而且没有设置最小电源模式,为什么为降频呢。降频的话,联倍频也会降,太假了吧

网友: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