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开机掉电。

楼主(2009-07-28):
HP 520开机能亮机,但过大概两三分钟之后就掉电,掉到待机,再上电又是一样。排除散热的问题。请各位兄弟帮我分析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加焊过CPU的供电IC
cpu
掉电

网友:
520的电源IC容易虚焊,好像是MAX8743A

网友:
电源管理IC什么型号,,有没有补焊过????两三分钟之后是否进到系统了????

网友:
HP520电源IC虚焊的厉害``

网友:
这属于通病吗?

网友:
回楼上的各位,电源IC确实是8734A,但我掉电之后量3.3 5V还在,所以没有怀疑它。看来明天先去加焊它试试了,先谢谢楼上几位热心人的解答.

网友:
HP520电源IC虚焊的厉害 ,我也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