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和DV2000系列的改进过的显卡或是北桥哪有的卖?

楼主(2009-07-28):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V3000和DV2000系列的改进过的显卡或是北桥哪有的卖?这几天被这两个型号的机器返修烦死了。想以后直接换了算了。反正客户掏钱。在论坛里看到过哪位版主说的有改进过的芯片。但我不知道哪有卖,知道麻烦的告诉一声。
芯片
显卡

网友:
暂时很难买到,买时候可以看看芯片的生产日期,我 只知道 09年以后的芯片都是升级过的!

网友:
重做后一定要清灰、清理风扇,加散热膏,做好散热,再刷官方最新版BIOS,拷机时监测GPU温度,我们这里出去的一般都会没事,稳过保固期的。

网友:
这类机器真的修得太多了,DV2000 V3000 DV6000 DV9000 ,有时候来得多一天来好几台,当初只是简单的加焊,很容易返修,不过现在通过重做,清灰,加散热膏,改直转,基本上没有返过